求助供热换热系统中:循环泵压差和循环泵温度差,是如何控制实现的?

楼主(2014-02-27):
求助供热换热系统中:循环泵压差和循环泵温度差,是如何控制实现的?PID程序怎么写!我的邮箱yfb_123@126.com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要目前论坛上关于供热的程序资料太少谢谢!

楼主:
11111等待高手解答,我说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第1步,用西门子S7-200采集供水管路和回水管路的温度值,在PLC经过AD转换,比如转换成了60度和40度的实际温度

第2步,两个实际温度相减60-40=20度。好了,  我想把这个20度作为一个温差恒定值来控制。

第3步,给温差取一个范围,10度-30度,然后把10度-30度来对应0-32000的值,在PLC内部做一个AD转换,转换成0-32000的数值后,传输给写好的用PID指令写的程序,过程变量值VD100过程变量PV,

第4步:VD104的设定值为百分之50.

PID是这样设置的初始化,

VD100过程变量PV、

VD104设定值

VD108输出值

VD112增益

VD116采样时间

VD120积分时间

VD124微分时间。

请您看看这样可以实现吗?帮帮忙  谢谢!!

网友B(2014-04-13):
请您看看这样可以实现吗?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VD112增益

VD116采样时间

VD120积分时间

如何定义?

网友C(2014-11-13):
专做暖通,换热控制,联系QQ17850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