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密码没有怎么解决 ?

楼主(2014-02-27):
大家好,
        我这有一个Allen-Bradley NX7的PLC,加密了,没有密码,谁知道这个PLC怎么破解呀?

        我用的是 WinGPC 4.0编程软件。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只能找厂家要 密码呀,要不就<此处内容被屏蔽>,或是 将 PLC 换掉 !~

网友B:
密码是唯一的,只有找厂家喽,要不自己换掉。

网友C:
 这个,可不好说,希望不违规

楼主:
我想破了.

楼主:
能破的   +球6211898

网友D:
只要没有争议,怎么都行

网友E(2018-07-06):
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