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伺服电机堵转的疑问

楼主(2014-02-27):
同步伺服电机(以下称电机)可以长时间工作在堵转状态下吗?

电机参数中提供的堵转力矩是长时间堵转下不过热的力矩吗?如果不是,是多长时间?如果是,为什么堵转力矩比额定力矩还大?

力矩电机为什么堵转电流小?

问题比较多,烦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伺服电机有一个工作模式就是转矩模式,可以堵转运行,并且可以长时间工作在设定转矩z状态。现在很少用力矩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有一个工作模式就是转矩模式,可以堵转运行,并且...

我测试了貌似是不行的,不让电机动输出额定力矩80%时,20分钟温度就到了60度,且一直呈上升趋势。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额定力矩应该是长时间可以工作的力矩。

负载力矩越大,电机的电流越大, i^2*R 发热便成平方变大。

平常工作时,电机多在匀速状态,匀速时电流很小。 或间歇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额定力矩应该是长时间可以工作的力矩。 负...

那对频繁加减速的工况来说,是否也要考虑过热的问题呢?

“额定转矩是指在伺服电机相电流为额定电流时,电机运行在额定转速下产生的转矩。”

电机只要没超过额定电流,都不应该过热吧?

网友B:
   这是西门子的电机手册,你看看不同的过载,其时间都不一样。 你要参考你的电机手册。

网友B:
那对频繁加减速的工况来说,是否也要考虑过热的问题呢?

-- 肯定,多部分情况是。 这是要看一个工作cycle的有效值电流是否超过电机要求。

楼主(2014-04-17):
“有效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可以吧?

楼主(2014-09-25):
永磁同步电机堵转转矩定义,"是指电机静止时,在不过热的条件下所能够连续输出的最大转矩值。"

我的疑问是:

从电机样本上看,堵转转矩是略大于额定转矩的;

我做了测试,不让电机动,输出额定力矩80%时,20分钟温度就到了60度,且一直呈上升趋势。(怕烧坏电机没有继续)

推断,电机堵转情况下,输出堵转转矩是会过热的。

从能量的观点,电机堵转时机械功为0,所有电能都转化为热能,如何能使电机“不过热”的“连续输出最大转矩值”呢?

另外,电机的堵转电流为何只比额定电流略大,受什么限制?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堵转时电流比额定工作大不了多少,所以电机不会过热?可我的测试结果怎么解释呢?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2015-03-10):
电机不过热是指电机发热与散热达到热平衡,比如菲仕电机保护温度是130摄氏度,低于130度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才60度,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如果怕烧坏电机,可接入温度保护传感器,不会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