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LINK后232COM口不能和电脑通讯了

楼主(2014-02-27):
有两台EH2 的PLC,需做LINK通讯,按着101例写了程序,通讯都没问题了。但是主站在RUN后的232COM口不能和电脑通讯。所有程序是都是参照101例写的。考虑是LINK通讯设置影响到了机身COM1的设置了。拔掉电池断电后,又能恢复通讯。再次RUN又会通讯不上。就只有主站,从站不会。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大哥给点指引吧!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恢复出厂值已经恢复过了。还是不运行PLC可以通讯,运行后就和电脑通讯不了。哪位好心人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看看D1036/M1138/M1139的值是不是被程序改写了?

另外编程通讯时电脑端站号设置成PLC主站站号(站号一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1036/M1138/M1139的值是不是被程序...

 太谢谢了!就是站号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