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中速度环控制的过程

楼主(2014-02-27):
变频调速系统中包含两种控制模式:速度限幅控制模式——“速度环”和转矩平衡控制模式——“转矩环”。
  在“速度环”控制模式中,主机和从机按照主机的统一电机转速信号运行,控制各台变频器拖动的电机以相同转速运行,即电机转速一致。由于滚筒的直径较大,难免存在制造误差。另外,电机转速也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因此,“速度环”控制模式不能保证输送带各驱动点的线速度一致。
  而“转矩环”模式控制的主机按照给定速度指令计算出相应的输出转矩,同时控制所有从机和主机按照这个同一转矩输出,从而使得各台变频器拖动的电机以相同转矩运行,进而使得各驱动点的带速一致。因此,带式输送机变频系统采用“转矩环”和“速度环”双环控制模式,以“转矩环”作为正常(主控)控制,“速度环”作为(备控)保护。
  正常工作中“速度环”不起作用,变频器试验“转矩环”控制各台电机同转矩输出,保证了各电机出力一致,并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各驱动点的输送带速度一致。输送带厂家当电机堵转或跳带发生,并且导致电机转速变化超出设定幅度后,系统启用“速度环”调节转速。
  当转速回到设定范围内后,“速度环”自动退出,重新进入“转矩环”控制。这样不但保证了输送带速度一致,同时也保证了各电机的转矩一致。

网友A:
前几天一位老师傅告诉我:其实电机转速仅仅和频率有关,和电流什么没关系。我反问他变频器出来以前怎么调速的?他哑然,过一伙儿告诉我这个结论是河海大学的教授说的。我没和他继续争论,因为我知道教授都是研究质量是零的转子的。

调试变频器并不是控制好速度就行,你要控制好速度环就必须先控制好电流环,电流环稳定的前提下修改速度给定才能达到合适的速度环。打个比方:电机带不动负载,你再怎么调频率都是堵转,前提是先让他转,也就是合适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