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变频器将交流电更换的应用

楼主(2014-02-27):
交流电力推进系统的基本配置:
  (1)主发电机组的设置主发电机组的数量应在满足规范的前提下,按照使装置获得最高的效率、良好的可靠性和低廉成本的原则来选择。对于大功率的船只,每根推进轴可由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发电机组供电给驱动。在各种工况下,该发电机组能够满足电力推进设备、脆侧推进设备、起重机械,以及其它船舶辅助动力设备、照明设备、通导设备等的用电要求。
  (2)变频调速控制系统设置该船采用了间接变频方式。在交流电力推进控制系统中,为获得连续的速度调节,一般采用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有两种形式:交一交变频系统和交一直一交变频系统。
  前者是利用变频器将交流电变换成较低且可调节的频率的交流电,以驱动推进电动机,这种变频方式称为直接变频。后者不是对交流电进行直接变频,而是通过整流器将交流变换成直流,再利用逆变器将它变换成一定电压、电机型式试验可调节频率的交流电,以驱动推进电动机,这种变频方式称为问接变频。通过仔细分析比较,可以发现直接变频器相对于间接变频器的性能有以下缺点:
  (1)线路复杂,使用的功率开关器件较多,从而增加了初投资,维护难度加大:
  (2)相控周波变换器输出频率较低,只能低于12一15输入电源频率,输入功率因数也较低;
  (3)斩控周波变换器控制算法比较复杂,需要高速微处理器进行实时处理。
  当要求正弦波输出时,其输出电压传输率从理论上说只能达到0.8。因此,交-直-交间接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更适合于中小功率的船舶电力推进系统。
  交流电力推进电动机的设置本船的发电机组频率为50Hz,采用同步推进电动机,其频率通常按原动机和推进器之间的减速比来选择。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设计中采用了增加一台4:1减速齿轮箱的方案,即采用常规的63r/mni的推进电动机,通过齿轮箱的减速,再由变频调速系统进行无级调速,使螺旋桨的转速达到250rlmni。这样的设置,虽然由于增加减速齿轮箱而使其传动效率有所降低,但因为使用了变频逆变器和减速齿轮箱而使得电动机的尺寸和重t减少了许多,从而在总体上节省了造价,因此,这是一种合适的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