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人机上编程

楼主(2014-02-27):
各位大师:

       您们好!

本人想知道,可不可以在人机上用宏编写机器的动作程序,然后再和PLC连接,认PLC只是做了个中间连接,就是说PLC只是连接了输入和输出,但是动作方面的程序是在人机里面,望各位大师给点意见,我这样的设想可不可以?

网友A:
那你还花那么多钱买PLC干什么呢?直接买信号采集模块啊。

网友B:
1,那你还花那么多钱买PLC干什么呢?

2,一般人机的 处理速度很慢的,达不到 PLC 的微秒的 处理速度

3,你的这种方法在 SIEMENS 的 HMI 中就可以,用宏太难且处理写不方便 ,直接用 WINCAC 软件在屏内,然后在 HMI 直接 连接 以太网 或是 PROFIBUS 网络 模块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