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

楼主(2014-02-27):
三相电机改单相:用电容裂相
起重机的也这样改行不行???
据说功率会降低三分之一 。。。。。。。。

网友A:
大功率不行,小功率用变频器多好。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危险系数大,安全第一。

网友C:
一般小功率的可以改一下,但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危险系数大,安全第一。更何况你是用在起重机上,建议小功率 的 用 单相输入的变频器控制

网友E(2014-05-15):
为什么这么改呢?没有三相电吗?  如果没有可以用变频器输入单相电,输出三相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