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母线?

楼主(2014-02-27):
请问:什么是母线?母线都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A:
还真问住了。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反过来说吧:所有支线汇集的线。低压配电柜的母线是吧,所有支路都在那上接出;变频器的直流500多伏,6个支路汇集在正、负直流母线上;......。

简单、严谨的文字还真组织不出来。

网友B:
同电压等级电流大于或等于其分支线总电流的主线。

网友C:
母线一般指的是开关柜中的主母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母线一般指的是开关柜中的主母排

网友E:
这是相对来说的,与母线相对的,就是子线,但并没有子线一说,只有支线,支线对应的就是干线,母线,也可以称为干线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F:
可以这样说不,最粗就是母线

网友G:
母线以北指进线排,一般是裸线。。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