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A-A2

楼主(2014-02-27):
台达伺服ASDA-A2,采用位置控制,接线完成后,使用plc发送脉冲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球各位大侠帮帮忙!接线方式

网友A:
使能控制怎么接线的?输入端子定义设定好象也没有

网友B:
楼主你看见什么回事了?

我看完也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是转了啊?还是不转啊?还是冒烟啊?还是方向错啊?还是没反应啊?怎么的呢?

好歹把你的非出厂值的设定值写清楚。线路图画清楚。观众才知道你在说什么。

比方说,我问你:我这选择题选了C,为啥老湿说我错?

你试试答我啊。

网友C:
首先,伺服使能了么?

其次,脉冲输入方式选择正确了么?

在其次,你得接线对么?分源型和漏型的哦

网友D(2017-11-19):
一脸懵逼的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