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母线电压?母线电压都指的是什么呀?

楼主(2014-02-27):
请问:什么是母线电压?母线电压都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A:
同一电压等级电流大于或等于其分支线路总电流的主线。

网友B:
母线电压,一般是指开关柜主母排上边的电压

母线电压分三相线电压和三相四线时的三相相电压(有时也用线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母线电压,一般是指开关柜主母排上边的电压母线电压分三相...

楼主:
哦,是这样的呀。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