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母线电流?母线电流都指的是什么呀?

楼主(2014-02-27):
请问:什么是母线电流?母线电流都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A:
母线电流一般指的是开关柜中主母排上的电流。一般指的是总线主进线开关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母线电流一般指的是开关柜中主母排上的电流。一般指的是总...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老师了!

网友C:
母线电流是指某一电压等级的母排上流过的电流,分总电流和分支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母线电流是指某一电压等级的母排上流过的电流,分总电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