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更换整流桥堆

楼主(2014-02-27):
        2014-2-27今天早上8点一到车间,镀膜机操作员就反应有一台镀膜机的弧源电源跳闸!为了不耽误生产,就换上了备用的电源,把坏的先拉到维修房,先让机器做货先。

        回到维修房,电源380V供电,输出空载电压80V,最大输出电流200A。

        故障现象跳闸,经验分析一般就是整流桥堆击穿了,拆开电源的盖子,用万用表测量桥堆的单向导通性,结果三个桥堆全部击穿了。

        拆开电源盖子

       拔掉桥堆的接线-旁边的接触器也沾死了

       卸掉固定的螺丝,把整个逆变主板和控制板取下来,就看到三个整流桥堆

       来张侧面的

      取下三个整流桥堆

      机箱空空的

     把桥堆取下来之后,换上的新的桥堆,测量滤波线路板没有原件烧坏,测量逆变管没有炸管,测量整流管没击穿,装回去准备试机,接线时候发现接触器吸死没有弹起来,更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接触器,通电试机,启动电源,测量输出正常,调节电流0-200A可变,带负载稳定,电源修好!

     维修总结,桥堆的损坏击穿就现场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由于原件的老化的引起的,还有就是由于接触器吸死,没有及时的弹起来,造成缺相,电流过大烧坏的。当然接触器吸死也有可能是由于桥堆击穿致使短路电流增大,从而接触器触点沾死!

网友A:
喜欢这样的帖子,顶起。

网友B:
有内容,表达清晰,顶起!

网友C:
这样的帖子多了,论坛的访问量自然会提高。

网友D:
楼主很细心呀!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内容,表达清晰,顶起!

网友E:
希望楼主每天都可以来赐帖

网友F:
图文并茂 ,此贴必须加精

网友G:
维修经验,图文并茂就是很好只观,继续!!!!!

网友H(2014-04-12):
维修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I:
图文并茂。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维修经验,图文并茂就是很好只观,继续!!!!!

网友K:
福禄克的万用表看着不错。

网友L:
有图片有内涵,值得阅读,谢谢。

网友M:
很好的维修经验、顶起!

网友N:
分析的不错,图文并茂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