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入干结点如何接线

楼主(2014-02-27):
   最近 到处 都是 流行的 智能家居 系统,这不,又重新 搞一套 新的 1K MP 的智能主机回家,拆了 原来的 PLC + MCGS 屏,看看 智能家居 主机 效果如何 ?

   可是看了半天这个输入线路不明白如何接线呀 ?

   如上图中的  下面一排 1-8 路开关量(干接点) 输入 是如何接线呀 ?

网友A:
GND不就是公共端吗?直接短接不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是GND与 1-8 之间形成8个常开触点,8路干接点。

网友C:
23为COM,其他的接开关,开关另一端接高电位并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为COM,其他的接开关,开关另一端接高电位并联起来

   如何接一般的三线 的  光电开光,该设备的 工作电压为 12VDC,我接 24V DC 的光电开关行不?

网友D:
水哥,接24v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哥,接24v太大了

   干接点 带 电压 反回的行不 ? 也就是 如 三线光线,其中二根是电源线,一根是 高电位12V 返回信号线接在  1 上,负极 接 GND 吗 ?

网友E:
一至八都是电源正极,GND是公共端,外部加入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跟三菱早期的FX0N类似,把1,2,3,4,5,6,7,8与GND接通,就是X点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跟三菱早期的FX0N类似,把1,2,3,4,5,6...

   FX 0 的 PLC 也是这样接线,三线的光电开关只有一根 带 +电压的返回信号线接在 1 上吗? GND 接什么 ?

网友G(2014-04-25):
23脚就是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