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怎么利用精确定时实现测速的

楼主(2014-02-28):
例3 :精确定时测速功能
;每0.1S读取高速计数C630内的脉冲值,并将其送入D100
LD M8002
RST C630
LD M8000
OUT C630 K1000000000

;精确定时
LDP M8
STR T610 K100
FEND

;中断子程序,读取高速计数器C630的脉冲个数送至D100
I3006
LDP M8000
RST T610
DMOV C630 D100
DMOV K0 C630
STR T610 K100
IRET
END

网友A(2014-08-21):
你可以用定时中断做,如设定50MS的一个中断,用AB相高速计数,求出50ms所得的脉冲个数。

50MS的脉冲个是乘以20就得出一秒钟的脉冲个数,即为频率。高速计数每50Ms清一下零,就可以得出实时的速度了。

网友B(2015-12-15):
路过打浆油,没人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2017-10-13):
路过打浆油 顶一下

网友C:
精度要多少,扫描时间就有几MS,10MS时钟脉冲,已经很精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