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升级问题

楼主(2014-02-28):
有一台TPC1063原软件版本6.2升级到7.2后,开机无法进入WINDOWS CE系统.

网友A:
  看来这个是不能 随便 CE 系统 升级 的呀 !再还原到原来的 6.2 吧

楼主:
在7.2版本上编写了一个程序可以下载到TPC上,也可以运行(包括和PLC联机),用7.2网络版本也可以看到TPC的运行.系统提示运行30分钟.只是在TPC启动时怎么也进不了CE系统...

网友B:
瞎搞,这哪能随便升级啊,这屏多半是废了,如果还能还原到6.2就用6.2吧

楼主:
我现在把它恢复到了6.5版本可以使用了,,看来只能由6.2升级到6.5版本..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