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停止后,再起动时的动作?

楼主(2014-02-28):
各位大师:

        您们好!

本人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机器如果运作到一半,也就是说整个流程只做了一半,突然停电,如果再来电了,再开机,机器就会从开始的一步运行,那我停电前的产品又刚好在停电动作一半的位置,如何保证,再来电,机器是从停电前动作一半运行,如果用停电保持,是一个M保持,还是所有的。

网友A:
一般的机器要从头再来,即使是小的流水线也要从头再来,但是某些大型智能话的流水线,要有记忆功能,把断电前的状态保存下来,通电再继续做

网友A:
这个要集合具体生产工艺,调整你的控制逻辑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就是关键步保持,其它的还是应该返回到原点开始,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控制器电源加一台UPS,只给控制器供电,或给整条生产线的控制器集中供电。这样的改造10多年前做过,现在运行的这类设备出厂就配备了UPS。

网友D:
   这个要集合具体生产工艺,调整你的控制逻辑,将 所有的 设备运行数据实时进入到 DB 块中保持,当断电后,可智能 选择设备 继续 原来的工作,也可复位 清空 从新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就是关键步保持,其它的还是应该返回到原点开始...

网友F:
当机器在任何一个位置的时候,都有停电的可能。你在重新通电的时候,从目前的行程开关等等的状态可以得知一部分信息,进行判断刚才最后的状态。不能判断的要在程序上使用停电保持点实时登记当前状态。是每一个不能分辨的状态都要用停电保持来记忆。所以应该是很多个停电保持的。

假如你用S编程可以用M8000把所有S位MOV到D里面然后恢复的时候“可以”从D MOV回去S。

“可以”归“可以”,有的状态时无法恢复回去的。例如:小车快要到达限位了,但是没有到达限位。这个时候停电了。但是由于停电,使得小车惯性冲过了限位,程序不知道,再通电的时候,D状态仍然记忆在前进状态,结果一开机,继续前进,出事了。

所以停电继续工作需要初始化一些意外状态,才可以继续工作。

我现在正在做跟你同样的事情,上图是分析中……

网友F:
TR是恢复回来后可能的几个不同的流程入口。左侧是流程。上方是输入点,L就是停电记忆。

相同颜色的部分表示这几个状态都可以从本颜色最上的这个状态开始工作。

上图可以看出,整个流程里面,TR的颜色之间没有空白,说明任何一个动作停电,都可以恢复。恢复入口有4个,并不是10个。

无私共享,供参考。

这个程序很少动作,就是一个吸盘把工件从甲地吸送往乙地。整个流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不能说那个动作重要,要保持,那个动作不重要,可以初始化开始。如果硬要说流程的开始结束,那么就是4个开始的其中一个做开始,10个结束。

网友G:
一般根据要求来决定:大部分情况都是从头开始工作,一些特殊的设备需要继续工作下去;无论哪种方式,对于PLC来讲,都是可行的!但前提是,程序的结构清晰、明了;这样只须作较小的改动,就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H:
要么保存当前状态,开机后继续运行;要么就是复归到原点重新开始

网友I:
不建议停电后进行自动恢复,继续刚刚未完成的动作。也不建议急停后自动回复。

如果你非要这样做也未尝不可,但是你的机器处于不安全状态,一旦来电会自动开机。

当然有些场合你是必须哟这样做的,但是要做一定的保护,设置一些恢复的按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