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传感器在发动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4-02-28):
  汽车传感器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

  1,汽油指示器,就是通过液位传感器来实现的,这种液位传感器利用液位的高低再转换成数字信号,可以很方便的从仪表上读取

  2,水温传感器,水温传感器是通过在水箱里装设的测温节点器,当水温过高了或过低了还可以报警,也可以从显示仪表上直接读取。

  3,车内空调,车内空调是通过装在车内的温度传感器来控制的,温度传感器有一个温度设置,当温度过低时就自动启动,当温度超过了又自动降温

  4,雨刮器传感器,雨刮器是通过传感器来感知雨水的大小,从而来控制雨刮器的频率,也就是说雨水大就刮的快,雨水小就刮的慢。

  5,发动机管理系统,采用各种传感器,将发动机吸入空气量、冷却水温度、发动机转速与加减速等状况转换成电信号,送入控制器。控制器将这些信息与储存信息比较、精确计算后输出控制信号。EMS不仅可以精确控制燃油供给量,以取代传统的化油器,而且可以控制点火提前角和怠速空气流量等,极大地提高了发动机的性能。

  6,控制系统原理:通过安装在加速踏板上的踏板传感器,将踏板信息传递到电子控制器中的节气门控制模块,节气门控制模块通过一定的处理程序计算出节气门的开度并驱动直流电机完成节气门进气通道面积的调整,从而控制进气量,满足发动机不同工况下的进气需求。

  7,爆震传感器功能:检测发动机缸体振动情况,以供电子控制器识别发动机爆震工况。原理:爆震传感器是一种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它装在发动机气缸体上,可装一只或多只。传感器的敏感元件为一压电晶体,发动机爆震时,发动机振动通过传感器内的质块传递到晶体上。压电晶体由于受质块振动产生的压力,在两个极面上产生电压,把振动转化为电压信号输出。

  8,怠速调节器功能:提供怠速旁通空气通道,并通过改变通道截面积影响旁通气量,实现发动机怠速工况时转速闭环控制。

  原理:怠速调节器内一块可在轴上自由转动的永久磁铁上刚性连接着一块旋转滑块永久磁铁可以在电缆线圈驱动下旋转,使滑块随之旋转。滑块的角位置决定了执行器旁通气流通道的开度,因而可以调节旁通气量的大小。电子控制器通过改变输送给执行器脉冲信号的占空比决定滑块的角位置,从而决定了旁通空气流量。

  9,氧传感器功能:测定发动机排气中氧气含量,确定汽油与空气是否完全燃烧。电子控制器根据这一信息实现以过量空气系数λ=1为目标的闭环控制,以确保三元催化转化器对排气中HC、CO和NOX三种污染物都有最大的转化效率。

  原理:氧传感器传感元件是一种陶瓷管,外侧通排气,内侧通大气。陶瓷管是一种固态电解质,加热后依靠陶瓷管外壁的催化剂使排气中的各种成份发生化学反应,氧离子可通过陶瓷管扩散。

  10,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功能:提供发动机负荷信息、工况信息。

  原理:此传感器实际上是具线性输出特性的转角电位计。电位计转臂与节气门同轴安装,当节气门转动时,带动电位计转臂滑到一定的电阻位置,电位计输出与节气门位置成比例的电压信号。

  当然了,汽车用的传远不至这么多,像:通过喷油和点火的精确控制的传感器,机械传动装置传感器,巡航控制传感器,电动燃油泵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喷油器传感器,燃油分配管总成传感器,空气质量流量计,温度传感器,碳罐控制阀,相位传感器,压力调节器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