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相装置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4-02-28):
本文总结了几种核相装置的检查异常现象及处理办法,具体方法如下:

1、异常现象:发射器指示灯1亮,接收主机无信号。

  原因:仪器硬件故障。

  处理办法:返厂维修。

2、异常现象:发射器不蜂鸣,灯不闪烁。

  原因:1)电池电量不足,无法启动。

  2)仪器硬件故障。

  处理办法:充电1小时后再检查。仍然不能启动则为硬件故障,需要返厂维修。

3、异常现象:蜂鸣器响,灯闪烁,接收主机不显示波形、频率。

  原因:1)线路电压低于仪器的适用电压。

  2)仪器硬件故障。

  处理办法:使用仪器上标注的适用电压进行检查,如果仍然异常,则返厂维修。

4、异常现象:两个发射器接同一线路,蜂鸣器响,灯闪烁,接收主机显示异相。

  原因:
        1)线路电压远高于仪器的适用电压。

  2)仪器硬件故障。

  处理办法:使用仪器上标注的适用电压进行检查,如果仍然异常,则返厂维修。

网友A:
何为核相装置?没碰到过,希望楼主可以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