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求助:高位与低位排列

楼主(2014-02-28):
求教问题:

s7-200中MW0 对应的MB0和MB1高位、低位,如何排序?是M0.0—M0.7  M1.0-M1.7还是别的?

谢谢!

网友A:
高位低字节所以是M1.7-M0.0

网友B:
mw0 从最高位到最低位 排列顺序是:m1.7-m1.0  ,m0.7-m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位低字节所以是M1.7-M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高位低字节所以是M1.7-...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