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不锈钢压力表的方法

楼主(2014-02-28):
  不锈钢压力表是一种常用的压力仪表,在工业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用户在购买不锈钢压力表的时候需要通过多个参数来选择,比如表盘直径、外壳材质、链接方式、测量介质等这些对于用户的选用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应该怎样来选择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第一,表盘直径

  表盘直径就是我们可以默认为是压力表的外壳的直径,一般比较常用的是50毫米,63毫米,100毫米和160毫米(我都是以欧洲的标准列出的,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会有点不一样)

  第二,外壳材质

  一般压力表的外壳的材质会有ABS(工程塑料),碳钢,304不锈钢以及铜合金,这个我们要根据具体的环境来选择压力表的外壳材质.通常使用的是ABS和304不锈钢两种.

  第三,连接方式

  压力表的连接方式分为轴向(背部连接)和径向(底部连接)两种,但是在现实中,客户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选一些选项,如果是面板安装的,轴向的可以选前法兰边或后带固定支架,径向的可以选前法兰边或后固定边等等.

  第四,测量介质

  压力表的接液材质一般只有两种(标准),即铜合金和316不锈钢,如果你所测量的介质对这两种不适用或腐蚀,那就可以选用压力表与化学密封共同使用(化学密封的作用是不影响压力测量元件对介质压力的测量的情况下有效的阻止测量介质与测量元件接触,从而起到保护测量元件,也起到延长测量元件的寿面)

  第五,液体填充

  我们在一些机械震动比较大的环境中发现,有很多压力表表盘里面都填充了液体,其实这些液体的主要作用就是增加阻力,有效的阻止压力表的指针不停的震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准确的读取压力值.一般在泵附近或震动比较厉害的环境中比较常用.

  第六,介质温度

  一般铜合金的测量元件的测量介质温度最高为+80度,不锈钢的为+200度;但是如果你选用的压力表为充液耐震的压力表,此时的介质最高温度只能达到+100度;如果温度过高,但是又要耐震,我们采用的办法就是冷凝弯.

  第七,量程范围

  由于压力表是通过测量元件的变形,通过放大机构来带动指针的转动,从而显示压力值,我们在选测量范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般测量的最大的压力为压力表的量程的3/4或2/3是最理想的,如果选大了,指针的变化小,读取出的压力值就不准确了,如选小了,压力表会由于过载而损坏.

  第八,连接尺寸

  现在由于各个国家的螺纹标准不一样,主要常用的有M(公制),G(英制),NPT(美制),R(日本和韩国用的比较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