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式压力调节阀的应用

楼主(2014-02-28):
    自制式压力调节阀是一种常用的压力仪表,被广泛的应用于多个行业当中。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因为不需要其它外来能源如电源、气源仅靠介质自身的能量来驱动。自制式压力调节阀具有使用方便、稳定性好、又环保等多种的优点。自制式调节阀安装完毕后设定好压力值即可投入自动运行,所以在对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又缺乏电源、气源的场合,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不过,这种阀门也需正确选型和正确安装、使用,才能保证投入运行后不出现什么问题。选型方面就不用多说了,比如调节阀是用来控制阀前压力还是阀后压力,介质是常温还是高温,有无腐蚀性,最高工作压力等等,一定要事先搞清楚,我们主要谈谈安装使用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例自力式压力调节阀的使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阀门是用在蒸汽管道上的,投入使用才短短一两个月,用户就报修。到现场一看,大量蒸汽从调节阀膜头的排气孔中排出,噪声极大,声势惊人。事故原因,明显是蒸汽没经过冷凝,直接进入膜头,烧坏了膜片。

  用于蒸汽管道的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安装时必须在执行器和管道之间加一个冷凝罐,不能让蒸汽进入执行器膜头,而且,调节阀必须头朝下安装,冷凝罐要高于膜头,初次使用,一定要将冷凝罐和膜头中加满水。看现场的安装方式,询问现场仪表人员,这些都没问题,那么是什么造成的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仔细询问了一个操作工,无意之下得知:这台阀门安装、投入使用后,冷凝罐和膜头之间的铜管接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漏水。原来是这样,漏水导致冷凝罐里的水慢慢漏光,蒸汽就进入膜头,烧坏了膜片。

  由此可见,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在蒸汽管道上使用时,安装、维护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为保证调节阀正常运行,千万不能让接头漏水,不能让冷凝罐缺水,要定期检查,适时加水。其实,不光是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就是其它的自力式调节阀,在使用时也需注意维护和保养才行。

网友A:
定期检查,定期维护和保养就不会有大隐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