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能做直流电机电源吗?

楼主(2014-02-28):
大家好!

请问350W 24V 输出14.6A 请问这种开关电源能做直流电机电源吗?直流电机启动电流10A左右,额定电流2A左右.带两台行吗?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A:
我现在用的100瓦24伏的直流电源,100%负载的时候只有21伏。5个小时不跳闸,又没坏。这个状态下,短路一下,输出截止消除短路后恢复21伏。

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瞬间很大的,要是触动了保护,你一个电机都带不动。

我的经验或许对你有作用。

网友B:
带两台,估计不行,自己可以接了先试试。不过小心你的电源。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带一台没什么问题,带两台有隐患

毕竟开关电源质量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100瓦24伏的直流电源,100%负载的时候...

 我试了下带一台,运转电压只有10V了,

网友D:
不支持使用开关电源带动电动机!

网友E:
开关电源也是直流电源的一种,而且是高效电源,为什么不能驱动电机呢?上百KW的直流电机驱动器(如590之类的)与开关电源有多大区别呢?不都是应用电力电子器件的装置吗?

开关电源就是直流电源之一,怎么用都行,只要别超过额定值。

网友F:
可以,实际使用比比皆是。

开关电源由于保护特性与直流电机启动特性不一致,所以需要加大开关电源的功率。

开关电源有限流型,有截至型。

截至型的输出电流大于额定电流,输出立即封锁,维持一个非常低的电流(如20%),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恢复,如果没有恢复,将一直保持这个截至电压。

限流型,超过额定负载就是恒流输出,输出电压由负载决定。

很显然,限流型比截至型更适用于直流电机控制,选用的时候按照2倍额定电流选择,基本上就可以顺利启动了。当然还得看负载,小型机械有些启动负载要求非常大,这个时候就只有再往大的选。

网友A:
直流电机,要控制速度吗?

如果单运转正反转的话最经济的方式是桥式整流加电容滤波。功率稍大的就三相全桥。

网友G:
按情况来说,先拿一台来做测试先,看指标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要控制速度吗?如果单运转正反转的话最经济的方...

 只有正反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支持使用开关电源带动电动机!

 那使用什么电源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