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C3 主机上电ERROR灯一直闪,与PC通讯不上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4-02-28):
 内容见标题所示 ,求好心人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
找台达售后服务。

网友B:
软件里设置的“通信站号”是多少?建议先改成0!然后用232的通讯线连接,查看“PLC状态信息”。查找编程手册对应的内容,监控特殊寄存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设置的“通信站号”是多少?建议先改成0!然后用2...

 现在通讯不上怎么监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台达售后服务。

 求售后技术人员电话,一般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C:
试试拔下电池!看有效果没。给你个台达广州的电话020-387921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拔下电池!看有效果没。给你个台达广州的电话020-...

 电池在哪?

网友D(2014-06-23):
EH3的机子也算国产比较高挡的产品了。 我们用了两年多了,估计也用了10多台,就发生同样同的故障有4次。故障率不能算低了,希望厂家能有个解释,究竟是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