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涡轮流量计的选型

楼主(2014-02-28):
气体涡轮流量计选型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气体的密度:对气体涡轮流量计,流体物性的影响主要是气体密度。它对仪表系数的影响较大,且主要在低流量区域。若气体密度变化频繁,要对流量计的流量系数采取修正措施。

2.流量范围:涡轮流量计流量范围的选择对其精确度及使用年限有较大的影响,并且每种口径的流量计都有一定的测量范围,流量计口径的选择也是由流量范围决定的。对于每日仪表实际运行时间不超过8小时的断续工作场合,选择实际使用时最大流量的1.3倍作为流量范围上限;对于每日仪表实际运行时间不低于8小时的连续工作场合,选择实际使用时最大流量的1.4倍作为流量范围上限。仪表下限流量以实际使用最小流量的0.8倍为合适。

3.压力损失:尽量选用压力损失小的涡轮流量计。

4.精确度等级:并不是越高越好,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才最重要!一般来说,选用涡轮流量计主要是看中其高精确度。但是流量计准确度愈高,对现场使用条件的变化就愈敏感,所以,对仪表精确度的选择要慎重,应从经济角度考虑。对于大口径输气管线的贸易结算仪表,在仪表上多投入是合算的。而对于输送量不大的场合选用中等精度水平的即可。

5.结构型式:(1)内部结构宜选用反推式涡轮流量计。因为反推式结构在一定流量范围内可使叶轮处于浮游状态,轴向不存在接触点,无端面摩擦和磨损,可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2)按管道连接方式选型,流量计有水平和垂直安装两种方式,水平安装与管道连接方式有法兰连接、螺纹连接和夹装连接。中等口径选用法兰连接;小口径和高压管道选用螺纹连接:夹装连接只适用于低压中小管径;垂直安装只有螺纹连接。(3)按环境条件选型,考虑温度、湿度的影响。天然气计量要选择本安型防爆涡轮流量计。

6.轴承:涡轮流量计的轴承一般有碳化钨、聚四氟乙烯、碳石墨三类材质。天然气计量仪表轴承应选用碳化钨材料。

网友A:
一般在工作中,也都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