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编译字体错误

楼主(2014-02-28):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本人用威纶触摸屏TK6070IP编译时报错,“无法生成字体文件,请选择其他字体!”

本人用了很多方法也没解决,更新字库、更换编程软件版本等也于事无补!

                请各位高人指教,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从其它PC复制来的项目文件?

如果是。请将创建该项目文件的字体文件也复制至你的计算机EB800/FONT文件夹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其它PC复制来的项目文件?如果是。请将创建该项...

网友C:
你的字体最好要自己设定一下,一般会有问题,中文版的软件只支持中文的几种字体

楼主:
谢谢各位,我把系统重装了就好了,估计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