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低压电器能用于660V电网吗?

楼主(2014-02-28):
    现要在660V电压等级安装一用电器,由于没有该电压规格的设备,手头只有按380V设计的低压电器,可以用于660V电网吗?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不能的,现在各厂商都有690V电压等级的低压电器产品了,你可以直接向厂商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现在各厂商都有690V电压等级的低压电器产品了...

不经过任何改进,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380V的低压电器通过改装,能否可行?

网友B:
改装起来很费事吧

网友C:
  不能的,完全 两 个 电压 等级 的设备,互用 后果 可能 让你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的,完全 两 个 电压 等级 的设备,互用 ...

以前,貌似听说可以通过采取一定措施用上,可不知什么措施。

楼主:
听说可以通过降容、改善灭弧性能、选用优质绝缘材料、重绕线圈等解决。

网友D:
现在的许多低压电器都是按690V电压设计的,具体只要看一下说明书,是否允许用在690v上,以及在这种电压下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