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M218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4-02-28):
刚接触M218 下载程序时,点击网关选项卡后,根据说明填写以下相

name: gateway-1

driver: tcp/ip

ip-address:localhost

port:1217

后扫描网络,提示

扫描失败。请检查网关是否运行,设置是否正确

 这是为什么啊,怎么才能连上网关,求教。

楼主:
M218 plc 已经连接了

网友A(2014-04-23):
引用 楼主:
M218 plc 已经连接了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找根USB线连接上 驱动会自动安装的

网友C:
连接USB线,自动安装完驱动后,双击程序选项卡PLC(未改名称的为MyController(plc)型号,出现通讯设置,再点击扫描网络或双击Gateway-1,下方出现PLC子菜单,右键-设置使用路径,即可。

网友D(2014-06-26):
   连按楼上说的:接USB线,自动安装完驱动后,双击程序选项卡PLC(未改名称的为MyController(plc)型号,出现通讯设置,再点击扫描网络或双击Gateway-1,下方出现PLC子菜单,右键-设置使用路径。

如果不行,可以reset gateway(重新复位网关)。然后打网关。

网友E(2016-05-12):
你好 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第一次用M218 遇到问题了,连接不上,想请教下。谢谢了

网友F(2016-09-27):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如何自动安装完驱动,这需要下载固件升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如何自动安装完驱动,这需要下载固...

 没有USB线,能否用网线直接连接,驱动来源在哪里?

网友G:
你安装的编程软件目录下就有驱动地址吧 还有网关托盘程序运行没有

网友H(2018-11-28):
确认您的言论符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及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规范条例。中国工控网BBS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2007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