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组态文字问题

楼主(2014-02-28):
我刚开始学习组态软件,在用昆仑嵌入软件,输入文字时,总是带个黑色边框,哪位老师告诉我怎么去掉呀, 谢谢,

网友A:
在属性设置\边线颜色 框内,选择“没有边线”就可以!,边线颜色也可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属性设置\边线颜色 框内,选择“没有边线”就可以!,...

楼主:
谢谢,按您说的解决了,我原来在边线线型里找,总是没有无边线这一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