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按钮求解

楼主(2014-02-28):
台达DOP-B10S511能不能做一个按钮,要求按一下要密码,再按一下不用密码的。我想做一个锁定的,正常锁定后,想解锁就要输入密码,再解锁状态再按一下进入锁定状态,想弄个不用密码的!!!

网友A:
画面上放置一个“交替型”按钮,并设置“写入地址”!然后放置一个“密码输入”部件,并设置“生效位元”。(注意:如果搭配“输入”部件,可以增强密码的复杂程度;减少破译的几率

网友B:
  就 直接 密码 保护 进入 窗口 吗 ?

网友C(2014-07-02):
按钮属性里面有个安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