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75KW启动 FOOO1 过流,小电机运行正常?

楼主(2014-03-01):
现场报F0001过流,7.5KW小电机测试,频率设置到40HZ,启动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只有180V左右,输出电流2.9A   。加速过程中监视电流达到22A,之后慢慢降低到12A左右   ,测量电压到达220V之后慢慢降低到180V,运行一天了,没报故障,求前辈指点!!谢谢了。

网友A(2014-06-13):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驱动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