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圆弧指令

楼主(2014-03-01):
求xcm-32圆弧实例,试了几次了,用DRV老是发现前面接通后面不执行,打信捷客服说那个指令不能用,直接用直线插补先走位,结果也是有问题,看说明书功能都有就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没个梯形图

网友A:
放弃吧。之前我也用过信捷的圆弧命令,是有问题的。他们研发给了固件升级,还是不行。后来他们自己建议用别的品牌。我们之后用了松下,还不错。

网友B:
你可以电话联系信捷PLC技术支持刘工,电话13373661173

网友C(2014-08-17):
不对啊,DRV我用过好多啊,没有问题啊。

估计是楼主程序本身有问题吧

你把程序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