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06期---电气装置送电前应检查的项目和内容

楼主(2014-03-01):
工控行业接触较多的是高低压电气装置,那么电气装置在送电前应检查的项目和内容是什么?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电气设备检修完毕之后,不可立即接通电源。在送电前必须进行以下工作:

(1)仔细检查现场所使用的工具、杂物等是否遗落在设备上和设备周围,标示牌是否取下。

(2)拆除携带型接地线(临时接地线)、检修时所设的临时遮栏和护罩等。

(3)拆除开关或刀闸操作手柄上的锁,检查开关或刀闸是否处于断开位置,关上固定遮栏的门并上锁。

(4)所检修的设备,其接线是否正确;检修中暂时拆除的导线或等是否恢复。

(5)接地(接零)保护线是否接好;导线接头的绝缘是否包缠好。

(6)导线端头与设备零件或外壳是否相碰;连接的压紧螺丝是否紧固。

(7)所检修的设备安置是否稳妥牢固;设备上的污泥是否清除。

(8)<此处内容被屏蔽>安全工作票终结手续。<此处内容被屏蔽>

只有完成上述工作之后,确认无差错,待工作人员离开设备,才可送电。

送电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     工作负责人应会同值班员共同对设备进行检查,特别要核对断路器、隔离开关的分、合位置是否与工作票规定的位置相符,核对无误后,双方在工作票上签字,宣布工作终结;

②     检查设备上、线路上及工作现场的工具和材料,不应有遗漏;

③     线路工作应检查弓子线的相序及断路器、隔离开关的分、合位置是否与工作票规定的位置相符;

④     拆除临时遮拦、标示牌、恢复永久遮拦、标示牌等。同时清点全体工作人员的人数;

⑤     拆除临时接地线,所拆除的接地线组数应与装设的接地线组数相同(接地隔离开关的分、合位置与工作票的规定位置相符);

⑥     送电后,工作负责人应检查用电设备运行情况,正常后方可离开现场。

网友B:
电气设备检修完毕之后,不可立即接通电源。在送电前必须进行以下工作:

(1)仔细检查现场所使用的工具、杂物等是否遗落在设备上和设备周围,标示牌是否取下。

(2)拆除携带型接地线(临时接地线)、检修时所设的临时遮栏和护罩等。

(3)拆除开关或刀闸操作手柄上的锁,检查开关或刀闸是否处于断开位置,关上固定遮栏的门并上锁。

(4)所检修的设备,其接线是否正确;检修中暂时拆除的导线或等是否恢复。

(5)接地(接零)保护线是否接好;导线接头的绝缘是否包缠好。

(6)导线端头与设备零件或外壳是否相碰;连接的压紧螺丝是否紧固。

(7)所检修的设备安置是否稳妥牢固;设备上的污泥是否清除。

(8)<此处内容被屏蔽>安全工作票终结手续。

只有完成上述工作之后,确认无差错,待工作人员离开设备,才可送电。

送电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做好万一发生故障的准备,即手握电源开关,合上开关后观察设备有无异常现象(如冒烟、异常声响、火花、电弧等),是否闻到焦味。

(2)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拉断电源,查找原因。

(3)若无异常现象,应使用试电笔测试设备外壳是否漏电(在开关开和闭合两种状态下分别进行测试)。

网友C:
问题有点笼统,电气装置是检修后还是安装后送电要检查的项目和内容呢?不管怎样先准备一下再发表意见!

网友D:
   电气装置送电前,需要检修人员和运行值班人员各司其职,做好相应的检查、试验项目和安全措施,通力合作,达到顺利送电的目的。

一、检修人员送电前对高、低压电气装置应进行以下检查和试验:

(1)对高、低压电气装置和绝缘油做耐压试验。

(2)测量各元件的绝缘电阻,核对定相是否正确。

(3)检查触头固定是否可靠,接触是否紧密,接触面是否足够;达到要求;各种开关设备的接通和断开动作情形是否正确。

(4)熔断器中的熔体是否符合设计规定。

(5)继电保护装置是否正常,联锁装置是否有效。

(6)接地装置是否合格。

(7)信号和指示装置的显示是否正确,直流系统是否可靠。

(8)安全用具和消防器材是否齐全。

二、运行值班人员收到工作负责人(或领导)的送电工作票(或命令)后,在送电前对高、低压电气装置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认真检查工作现场是否全部清扫整理完毕,作业人员是否全部撤离现场。

(2)值班员应明确了解送电的目的和内容,并考虑设备送电后,对运行方式有无影响;对重要的用电设备,在送电前应通知用电单位做好受电准备。

(3)准备并检查送电操作所需的安全用具。

(4)根据送电工作票(或命令),由值班员填写送电操作票,正值班员审查,并参照停电操作票的内容,检查核对应拆除的临时接地线数量,以及收回的工作票与停电期间发出的工作票是否相符。

(5)按送电操作票的操作步骤,核对要送电设备,模拟预演检查操作步骤。

(6)准备好停电时加锁的开锁钥匙,拆除所有接地线、临时遮拦和警告牌,恢复常设遮拦。

(7)穿、戴好合格的绝缘靴和绝缘手套,在专人监护下准备进行操作。

网友E:
1 对高低压电气装置作耐压试验;

2 测定个元件的绝缘电阻;

3 核对定相是否正确;

4 各种开关的接通和断开动作情形是否正确;

5 检查触头是否紧密,接触面是否达到要求;

6 检查所有接触部位及固定点是否可靠;

7 试验绝缘油是否合格;

8 熔断器中熔体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9 继电保护装置是否正常;

10连锁装置是否有效。

11接地装置是否合格;

12信号及指示的动作是否正确;

13直流系统是否可靠;

14安全用具及消防用具是否齐全。

网友F:
电气安全检查包括检查电气设备绝缘有无破损,绝缘电阻是否合格,设备裸露带电部分是否有防护,屏护装置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安全间距是否足够,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是否正确、可靠,保护装置是否符合要求,部照明灯电压是否是安全电压或是否采取了其他安全措施,安全用具和电气灭火器材是否齐全,电气设备安装是否合格,安装位置是否合理,电气连接部位是否完好,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是否过热,制度是否健全等内容

对于即将使用中的电气设备,测定其绝缘电阻;对于各种接地装置,应测定其接地电阻;对于安全用具、避雷器、变压器油及其他一些保护电器,也应检查、测定或进行耐压试验。

网友C:
停电检修工作终结后,在送电前应按以下顺序进行检查:

①     施工负责人应会同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对设备进行检查,分工明确,安排到位,特别要核对断路器、隔离开关的分、合位置是否与工作票规定的位置相符,核对无误后,双方在工作票上签字,宣布工作终结。

②     检查设备上、线路上及工作现场的工具和材料,不应有遗漏;

③     线路工作应检查弓子线的相序及断路器、隔离开关的分、合位置是否与工作票规定的位置相符;

④     拆除临时遮拦、标示牌、恢复永久遮拦、标示牌等。同时清点全体工作人员的人数;

⑤     拆除临时接地线,所拆除的接地线组数应与装设的接地线组数相同(接地隔离开关的分、合位置与工作票的规定位置相符);

⑥     送电后,工作负责人应检查用电设备运行情况,正常后方可离开现场。

网友G:
一点点的经验。如下:

1、 上电前的检查

通常设计的人不进行电路连接,因此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上电前的检查工作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通常分为:

1.短路检查;

2.断路检查;

3.对地绝缘检查。

推荐方法;用万能表一根一根的检查,这样花费的时间最长,但是检查是最完整的。

2、 上电前的电源电压检查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一定要在通电前进行输入电源的电压检查确认,是否与原理图所要求的电压一致。对于有PLC、变频器等价格昂贵的电气元件一定要认真的执行这一步骤,避免电源的输入输出反接,对元件的损害。

推荐方法:打开电源总开关之前,先进行一次电压的测量,并记录。

网友H:
1.短路实验

2.模拟故障实验

3.注入直流绝缘实验(包括接地体、避雷针)

4.小控制线的检查

5.看有没有遗留物(如螺丝、螺母、垫片等)这是有过的

网友I:
自己做设备时一般:

1。整理设备与工作环境;

     a.工具点检(不要遗忘在设备中,导致短路或者“送”客户了,都亏大了);

     b.将碎线,用剩的材料整理收拾(最好有个吸尘器);

     c.将配线图整理好;

2。检查螺丝,压线是否符合要求(端子无脱落,螺丝都拧紧,要求高的可以考虑使用扭力检测工具);

3。根据电路图,各组负载检查是否短路;

     a.有变压器的,在情况容许的条件下,建议拆除检查;

     b.部分情况下,用电阻档可能比用导通档检查更合适;

     c.部分特殊接线部分,请仔细检查是否合格(如预留接线是处理是否得当,多股线合并是否正确);

4。再次确认重点部分无问题;根据配线图,进行分部分上电检查;

5。分部分检查没问题后,在总体上电测试!

网友J:
检查安装是否牢固,

遥测绝缘是否合格.

清扫杂物,

检查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K:
需要检查的项目很多,检查螺栓是否紧固,绝缘是否良好,接地是否可靠等。

网友L:
电源接通之前首要检查:

设置警示标牌,告知送电,无关人员退场

1、进线电源是否和铭牌要求电压相符合,是否存在缺相,不匹配情况。

2、有电压选择的元件是否拨码至相对应的电压位置:比如开关电源由120/220拨码开关,注意设置

3、所有急停按下,PLC钥匙或者开关设置编程位置或者stop

4、所有断路器开关、电源总开关、电机保护的开关处于关闭位置

网友M:
这个题目有点大,电气设备种类多了去啊,不同设备检查不一样,不过可以归纳下必须进行以下工作:

        1、工完场清的工作是必须的,比如清扫卫生。

        2、安全第一,送电前,接地线等等安全措施拆除了么?停电工作票退了么(两种停电工作票,你去上级供电部门<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及你自己开出的工作票是否收回)?工艺操作机械检修的安全工作票退了么?检测绝缘电阻是否合格等等。

        3、检查接线无误后,先送控制电源,测试各种保护及动作顺序是否正常。如高压柜送电,打到试验位置,测试合闸是否正常。

        4、联系并检查--机械工艺人员,现场是否具备试车条件,告诉相关人员离开设备到安全的距离,否则送电万一发生后误启动,也会造成人身安全事故的

        5、上述东东都检查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穿戴好安全保护用品,才能送电,这个不能忽视哦,多个同事因为这点,送抽屉柜的电时--推进去放炮了,然后烧伤了--脸、手皆有。

网友N:
需要检查的项目很多,检查螺栓是否紧固,绝缘是否良好,接地是否可靠等等  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