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 通断电

楼主(2014-03-01):
我的plc 接上L N 电源指示灯不亮 两端电压220v 过了一会儿拔掉重新接 指示灯亮了 过一会再拔掉接上又不亮了
这是什么情况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那是 PLC 板  上的 电源 电路出故障,可能是整流变压这块的 充放电电容 露馅或是 鼓包啦 !

  拆开看看就 知道  !

网友B:
应该是PLC电源部分有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LC电源部分有问题了吧;           ...

网友D:
更换PLC吧 。

网友E:
确定你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定你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

估计电源接触不量。

网友G: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