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定位、回零实例

楼主(2014-03-01):
   刚接触三菱伺服不久,对零点回归和如何定位控制很模糊,主要是对零点和DOG点不懂怎么去分,哪个是要外接传感器的哪个是不要外接传感器的?希望哪位有例子的能发个实例来学习一下。最好是三菱FX系列的PLC对伺服进行带DOG信号的零点回归,相对定位、绝对定位的编程实例,以作学习,谢谢大家了!

 有的话发我QQ邮箱:262670911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等高手指点!学习过程中

网友B(2015-02-02):
没事进来瞅瞅撒打算的发生都发生的费

网友C(2017-06-06):
伺服电机1连驱动器,驱动器联触摸屏,当原点复位后,按A启动开关,电机1带动丝杆走100毫米,当走到100毫米时电机自动停下,由Plc给个信号给电磁阀让气缸推动普通电机上升,此时气缸上升到位B开关导通,让控制气缸电磁阀断电下降,下降到位假设C开关导通,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又往前行走100毫米,如此往复,其中这100毫米长度可在触摸屏上设定任意数字。大师,用三菱的plc帮我写个程序让我学学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