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恒压供水一拖三西门子s7-200plc控制怎么调

楼主(2014-03-01):
abbACS510恒压供水一拖三s7-200控制怎么调最低压力启动值(我们用的是一个出水压力传感器,一个进水压力传感器,我需要进水的,现在设定2mpa,想改为0.5mpa).原来用自来水管网,管网压力。高现在想用自处理水系统压力低了。肯请各路大侠教导,谢了!!!

网友A:
说清楚点!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如果是开关量,可以在传感器上调压力值;如果是模拟量,可以在plc程序中设置。

楼主:
4-20MA模拟量输出,s7-200用的是TD-400文本显示器,可是plc需密码,这样只有找设备厂家了吗?谢谢你这么热心!

网友B(2017-03-13):
感谢你的分享,祝你生活愉快。谢谢。

网友C(2023-06-21):
我搞不明白你的需求,虽然我知道变频器怎么调,但我不知道你想干啥,所以我给你回复几句,权当是挣点积分吧。

网友D(2024-11-03):
我现在一台也需要调整一下压力,我是远传压力表控制现在输出是0.2至04MP我现在要调到0.5 不知道怎么调,没用过ABB变频器

网友E(2025-09-29):
设置变频器模拟量给定电压,逐步逐步更改,慢慢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