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纯数学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4-03-02):
A/D输入电压对应量程0~10V,对应数值是0~6000,即y=600x;

但实际的输入电压为2~10V对应函数(y=750x-1500),要求与0~10V显示量程一样,

书上是把2V对的1200乘以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最后2~10V对应的数值为0~6000。

这个“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怎么来的呢?

---------------------

是不是在y=600x的基础上,600x乘以5除以4得750x,再减去-1500得750x-1500=y?

网友A:
模糊的理解了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y1=600x

y2=(5/4)*y1

y3=y2-1500

网友B:
为什么乘以5呢?为什么又除以4呢?

如果是乘以10再除以8  lz会不会知道了呢?

0-10变成2-10是被压缩了呢(斜率变了哦)

(10-0)/(10-2)

这回lz是不是知道了呢?

那为什么要要减去1500

这个问题留给你作为课后思考题吧

网友C:
1、关于U为 2~10V对应数字量AIW为:0~6000,其转换公式为Y =750 X—1500

的推导:

  根据U为 2~10V对应数字量AIW为:0~6000,可画出如下 U-AIW关系曲线图:

整理得:(10-2)Y= 6000(X-2)

 2·Y = 1500·(X-2)

        Y = 750 X—1500

   2、书上是把2V对的1200乘以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最后2~10V对应的数值为0~6000。这个“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怎么来的呢?的解释:

   将Y = 750·X—1500直线上移1500,新直线为:Y’= 750·X 。改变新直线斜率,使其与Y =600·X直线重合,则 其新直线(Y’= 750·X)与Y = 600·X直线的斜率比为:

  K = 750 / 600= 5 / 4

   故将Y =600·X直线的任意一X所对应的Y值,乘5再除以4(改变直线斜率)的值,再减去1500,所得的值即为(Y =750·X—1500)直线所对应的Y值。

举例验证:

(1)X=2 对应Y =600·X直线的Y值=600×2=1200

         将 1200×5÷4 –1500 = 0

   而Y = 750·X—1500 当X=2  其Y=1500×2-1500 = 0

(2)X=5 对应Y = 600·X直线的Y值=600×5=3000

         将 3000×5÷4 –1500 = 2250

   而Y = 750·X—1500 当X=5  其Y=750×5-1500 = 2250

(3)X=10 对应Y = 600·X直线的Y值=600×10=6000

         将 6000×5÷4 –1500 = 6000

   而Y = 750·X—1500 当X=10  其Y=750×10-1500 = 6000

  可见用“0~10V转换为0~6000”的任意X值所对应的Y值(即按Y = 600·X求得的Y值)乘5除4,再减 1500,其结果与“2~10V转换为0~6000”的任意X值所对应的Y值(即按Y = 750·X-1500求得的Y值)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关于U为 2~10V对应数字量AIW为:0~6...

  强大呀,学习啦 !

网友E:
貌似很强大的问题,过程很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貌似很强大的问题,过程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关于U为 2~10V对应数字量AIW为:0~6...

最优回复,这个好像是初中一次函数变换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