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圆柱形微动开关

楼主(2014-03-02):
如图,有没有人见过类似产品?

看实物所获信息:线缆的另一头,只有两根线芯,应该是机械式的微动开关 。体积小,长度大概十几毫米,直径不超过10mm,触点的运动行程也比较小,估计不超过1mm。看起来像是柱塞式的开关,通过螺纹拧进金属块,触点在螺纹的中轴线方向上运动。 不清楚那两个塑料帽的作用是什么。。。。

比较难找,怀疑是不是订制品。

谢谢!

网友A:
s是接近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是接近开关吧?

看过线缆的另一头,只有两根线芯,应该是机械式的微动开关。接近开关至少三根线。

网友B:
表示没有见过

网友C:
多的很,面板安装型的小型行程开关,OMRON就有好几种,样子不太一样而已,功能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全督察  s是接近开关吧? 内容的回...

也有两芯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的很,面板安装型的小型行程开关,OMRON就有好几种...

可否告知型号?问过欧姆龙的代理,说没有。。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有见过

网友F:
  两芯线的感应开关呀。这个 形状的 开关很多,只不过一般 三线 的用得多,二线的用得少

网友G:
见识少,真没见过这个样子的

网友H:
应该是接近开关,两线型的,(国产的也早有了)外观像是定做品,最好拆下看全方位的

网友I:
应该是2线220V的感应接近开关,不是微动开关。市面很多的啊。螺帽是用来固定的。

网友I:
我原来的公司用这个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原来的公司用这个的很多,

您好!能否告知品牌和型号?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2线220V的感应接近开关,不是微动开关。市面很...

您好,不是220V的,系统里只有弱电。24V或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