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5000PLC上传被禁止

楼主(2014-03-02):
XG5000PLC上传被禁止

使用的是中文版3.4的软件   USB连接   连接正常显示    可以控制PLC状态   但在读取PLC程序时会显示“上传被禁止!”自己没有设置密码!电脑换了台新的装WIN7的系统机器  依然禁止上传。。。。。现在只能将程序重新灌进去才可以再次的读

网友A:
“禁止上传”肯定跟操作系统没有关系,而是软件里的设置;你可以在菜单或工具栏里找一下?估计是别人不想让你调出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禁止上传”肯定跟操作系统没有关系,而是软件里的设置;...

网友C(2014-06-16):
下载的人做了禁止上传了,程序的保护方式之一

网友D(2016-09-05):
联机都要密码别说上传了.这个一般解不开除非生产这东西的‘

网友E(2017-10-17):
有过类似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F(2018-08-17):
昨天刚碰见一个禁止上传的,跟老板解释情况不理解,无力吐槽

网友G(2018-11-21):
引用 网友E:
有过类似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H(2020-08-14):
这个禁止上传还是可以解除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6336487

网友H:
这个禁止上传问题,还是可以解除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6336487

网友H:
这个禁止上传问题,还是可以解除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I(2021-06-02):
LS解 密

XGB XBC XGK XGI XGS等上传密 禁止上传 提取用户程序150 5979 1632

仅限于二手设备找不到厂家 需要维修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