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调节

楼主(2014-03-02):
各位高手,最近我发现AB700变频器的停机方式已经设定为滑行停车,为什么还会出现直流母线过压和减速禁止!请问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吗?求解?????????????

网友A:
是不是停车时间过短??不管是什么样的停车方式,如果在定子上有输出电压,而转子转速大于定子给定转速时,就会出现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