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保护后能否继续动作

楼主(2014-03-02):
请问大家一个控制的问题, 光栅保护解除后如何让程序继续上次停止的位置继续运行,

或者说让停下来的电机从停止位置继续往下运动?用PLC能否实现? 谢谢大家!

网友A:
   完全可以呀, 安全光栅 的 本作性质 本来就是这样,当有人进入 运行中的设备时 立即 停止 工作 !

  当 人离开设备的工作区域,按下复位确认 键 后,设备接着继续运行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呀, 安全光栅 的 本作性质 本来就是这...

 原来光栅就是暂停键呀

楼主:
光栅只是给个信号给PLC,我的意思是PLC里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PLC里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三菱的很好实现,用主控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