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时怎么计算交流异步电机的输出轴功率

楼主(2014-03-03):
变频调速时怎么计算交流异步电机的输出功率?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装扭矩仪测扭矩,只能用电参数之类的推算输出功率。我想请教一下首先变频器上显示的电参数准不准,能不能用来计算电机的输入功率?怎么由输入功率推算输出功率?

网友A:
变频器的显示参数是准确的,外部测量不一定准确,跟测试仪表有关系。

变频器的参数只能大概计算输入的视在功率,电机准确的的轴功率是不能靠计算得出,因为这个参数是随负载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显示参数是准确的,外部测量不一定准确,跟测试仪...

1.我看有的文章里说对电机做功的是基波有效值,变频器上的参数不准确,这种说法对吗?

2.电机学里有用电流——功率法,即通过测量电机的空载电流和功率,负载电流和输入功率,再加上额定电流和功率推算电机的输出功率,这种方法在变频的情况下可以用吗?

网友B:
上面1.中变频器显示是准确的。

   2.公式能用。要考虑一点是,变频器的输入功率,部分用于它自身消耗,如电路发热、冷却风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1.中变频器显示是准确的。    2.公式能用。要...

和变频器的输入功率有什么关系,变频器上显示的不是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