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循环指令

楼主(2014-03-03):
 70循环指令,具体是怎么循环循环完了以后会怎样?下一个扫描周期到了是跳过循环吗?那循环指令里面的触点的状态,到下面程序是什么状态?按理说程序执行到循环指令,会进入循环,循环完了,在扫描下一步,循环里面的,触点状态不会,带到下面程序呀? 可是70循环的时候下面Y3就亮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下了学习学习谢谢老师分享下了学习学习谢谢老师分享下了学习学习

网友B:
顺序执行,单扫描周期内FOR循环执行次数到后方执行下面程序;

看了你的程序,p1等于9的时候Y3会断开一下是正常的

FOR循环20次是将FOR循环内的内容扫描20次,用时也就us级,就跳到下面去了。

相当于每次p1无论等于几的时候所有程序都执行到了N遍了已经,当然会断掉。

没理解好循环的意思呢楼主?!

网友C:
PLC的循环指令都是遇到后,开始跳入循环执行,知道循环次数完成后跳出。单次扫描内执行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序执行,单扫描周期内FOR循环执行次数到后方执行下面...

 赞一个。

网友E:
程序执行到循环部分会在执行完了循环内容之后,再往执行下面的程序。执行到最后才算该扫描周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