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求大家帮助,急急急。

楼主(2014-03-03):
老师们好恳请帮助:

有15位报警信号输入,有4位报警输出,对应15位的输入报警。10s一个扫描周期。请您给我一个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A:
4位2进制数以表示16种状态,

0000   正常

0001   1号报警

0010   2号报警

0011   3号报警

…………

网友B:
这是一道典型的数字电路的题  一个2=1 4=2 8=3 16=4  你的是15 对应的是4  把十五个输入进行编码 就可以了啊

楼主:
现在是这样,怎么再输入中使用字,以前都是用位,这样程序要很大,使用字程序要小一些。我不知道字怎么在输入中使用

网友C:
 15位报警信号输入,有4位报警输出,对应15位的输入报警, 这个程序 也 大?

还有不太明白你所说的 15 位对应的 输入 报警 是 你前面的报警输入信号吗 ?

楼主:
是,15位输入。4位输出。每隔10s扫描一次输入端。输入有互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15位输入。4位输出。每隔10s扫描一次输入端。输...

你把问题说了两遍 还没把逻辑关系表达清楚?

你是想说 15位输入 ,当有几位信号输入时? 对应几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