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二次接线规则

楼主(2014-03-03):
    一、按照原理图来了,不在同一位置的的要上端子,千万不要一个端子接3根线。查错就不是那么查了,只能按照原理图来一个个对。
   1、导线横截面的选用
    市电(交流220V)电压回路的线用1.5平方毫米的;电流回路用2.5平方毫米的。蓄电池一般用1.5平方毫米 就可以。
    2、接线时候,要检查好导线两端的信号是否对应,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错误。
   3、最主要的是看明白原理图及接线图。

     二、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二次接线前,应熟悉一下图纸:
    1、原理图。(表示各回路的工作原理和相互作用。图纸不久表示出二次回路中各元件的连接方式,而且还表示出与一次回路有关的联系)
   2、展开图
   3、端子排图
     4、安装接线图
   这些都是保证接线正确的前提。

    三、如果是新手要先审图,整理一条自己的思路,而且还可以检查一下图纸有没有问题,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弄明白,这样有利于做线。然后才开始接线。整个接线的过程都需要细心,当然,如果你是老手的话,就不用说这么多了。
    施工人员应认真阅读并熟悉二次线符号,要将二次接线图与原理图进行核对,确保接线图正确无误。
对二次接线施工的要求:按图施工,接线正确;导线与电气元件采用螺栓连接、插接、焊接或压接等,均应牢固可靠,接线良好;配线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良好,无损伤;柜内导线不应有接头;回路编号正确,字迹清晰。
   电缆芯线截面的选择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流回路:应使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准确等级,此时,如无可靠根据,可按断路器的电流容量确定最大短路电流。
   (2)电压回路:当全部保护装置和安全自动装置动作时(考虑到发展,电压互感器的负荷最大时),电压互感器至保护和自动装置屏的电缆压降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3%。
  (3)操作回路:在最大负荷下,操作母线至设备的电压降,不应超过10%额定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啦                        ...

网友C:
我们这好多接至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导线都用4个平方的。

网友D:
可能,老手的话,更能看出图纸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16-04-09):
不错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好多接至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导线都用4个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