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热器加热丝烧断

楼主(2014-03-03):
求助一个问题,想了很久,一直没头绪,如下:

设备加热器控制图如上,参数如下:

1、铝合金加热器,安装在电器柜内加热丝为镍络丝,功率300W,散热器表面最高温度180℃;

2、温度开关常闭型,动作温度为85℃,回复温度70℃,安装在散热器表面;

3、单片机控制220V的通断,电器柜内部温度低于40℃继电器导通,高于50℃继电器不导通;

结果:

150个加热器中有7个加热器加热丝烧断,好几批产品都发生这样的情况;

请问对控温或者加热器比较熟悉的大哥大姐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控温方式有问题呢还是加热器本身有问题,万分感谢,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这几天也差了好多资料,对这方面也有一定了解,大家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A:
检查烧断的加热管外观!如外观有破洞断丝则是绝缘处理不良。

如外观正常但断丝,多是加热丝质量原因或是电源过高原因。

你用固态继电器控制采用不是P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烧断的加热管外观!如外观有破洞断丝则是绝缘处理不良...

采用的不是PID算法,比较简单,低于40℃触点接通,高于50℃触点断开;

加热器采用的是加热丝,断了的地方颜色发黑

网友B:
应该是电热元件的质量问题。控制温度不是很高,正常情况,你的电热元件寿命能有5年以上。还有电热元件的选型,所选是干烧型、水中、油中、金属模具......,表面功率不同,查电热元件的表面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热元件的质量问题。控制温度不是很高,正常情况,...

这种加热器应该属于金属模具,我计算了加热丝表面负荷>8w/cm2,不知道这个值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8W的表面功率应该适合水中。如果与散热器接触不紧密,热阻超出你的预想值,电热元件的寿命肯定不长。注意散热器与电热管的接触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W的表面功率应该适合水中。如果与散热器接触不紧密,热...

电热丝均匀缠绕在云母片上,然后在缠好电热丝的云母片两面各加一层云母片,整体置于散热器内部方槽中,您说的接触不紧密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热阻比预想的要大吗?;

还有一半镍络丝表面负荷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C:
估计是你的散热器安装方式散热不好,或者是散热器本事接线虚或者是散热器质量问题

网友D:
加热丝表面负荷>8w/cm2

我的绝缘矿物油直接加热才6.88w/cm2,选这么大实在无语了!

不过我的加热器已经稳定工作10年依然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丝表面负荷>8w/cm2我的绝缘矿物油直接加热才6...

这个加热丝表面负荷值一般取多少呢,我看了一下我所使用加热器加热丝直径0.21mm,计算表面负荷>8w/cm2,多大的表面负荷才合适呢,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热元件的质量问题。控制温度不是很高,正常情况,...

难怪人家说电气控制到深处都和数学有关系,才听说加热丝还要计算表面负荷,又学到新知识了,功率除以表面积就等于表面负荷吗?同楼主一样好奇一般选多大合适。

网友B:
建议选用成品电热元件--电热板、电热管.....。

表面功率是功率除以表面积,电热丝面积小,功率密度太高了。那种加热方式相当于干烧,我选功率密度不会超过1 ,为了长寿命。

网友F(2014-05-15):
一定是这批货有问题,而不是原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