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

楼主(2014-03-03):
正在使用的MCGS触摸屏突然失控了,触摸无效。求解决办法。

网友A:
1, 断电重启再试试

2, 如还不可以使用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要换个屏

楼主:
断电重启再试试,无效。可能要换屏了。谢谢楼主

网友B:
触控无效?画面还有没有,还是一团黑,或说明白点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断电重启再试试2, 如还不可以使用可能是触摸屏坏...

 断电重启是最基本的方法。写报告换一台吧。MCGS的屏不贵。

楼主(2014-06-11):
换了触摸板,现在可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