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ct L32E模块刷固件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4-03-03):
最近用了 AB Compact L32E PLC,原来u的版本是17版,我想用13版,结果刷失败了,自带的以太网口是不能了,串口倒是能用,我心想再刷一把能弄成功了,把以太网口弄好,结果是怎么刷也都是失败,求高手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图1:模块刷完后的故障提示,PROG和REM两个位置都试过了,都不行

图2:这是刷失败后通过串口驱动读出来的硬件错误

图3:这是模块刷完后的等待时间,翻译了半天没翻译明白,请问这上面 提示是什么意思?

附件:以太网口还能恢复使用吗?L32E怎样刷才能不出问题?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哥们别折腾了 ,往高了刷,怎么能往低了刷呢?

一般新买回来的PLC上都有一个黄色的标签说明固件必须高于XX版本

网友A:
新的L32E要求必须是16版本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L32E要求必须是16版本以上的

兄弟关键下载刷什么都刷不了了啊,刷17版的 报错。。。。

楼主:
自己顶下, 现在刷17版都耍不了

楼主:
论坛里面也没个AB的技术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