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断路器

楼主(2014-03-03):
1;DZ47-60小型断路器对电机进行保护, 断路器额定电流应选与电机额定电流相等还是小一个等级?

2;此时断路器的脱扣电流应选那个等级?

网友A:
断路器额定电流应选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一个等级,

此时断路器的脱扣电流应选电机的额定电流在内的一个等级

网友B:
DZ47-60小型断路器对电机进行保护,电流不能调节,保护不灵敏。触头太小,使用寿命较短,建议别用。

网友C:
选择断路器应该选择比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大一个等级。建议用能调节电流大小的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额定电流应选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一个等级, 此时...

小型断路器为何看不到脱扣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断路器应该选择比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大一个等级。建议用...

能否推荐具体型号,我们电机从40w到15KW不等,  40W的用哪一种,15KW的用哪一种?

网友D:
断路器额定电流应选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一个等级;

最好断路器In=(1.5~2.0)电机In

 小型断路器,对脱口等级要求不高,10A级别的够了

网友E:
40w可选小型断路器4A-D型的主要考虑的是短路保护不影响上级保护,100w以上选额定电流相同的D型小型断路器。3kw及以上不适宜小型断路器,应选择复式断路器(空气开关)触点以及磁短路保护电流选额定电流2倍以上4倍以下,7.5kw及以下一般选择25A~50A的。过载保护选额定电流。15kw100A过载保护额定电流也就是30A。这里说的是原则不指那个牌子的开关,只要是正牌的都能选!

网友E:
3kw及以上为什么不适宜小型断路器,主要就是灭弧装置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w可选小型断路器4A-D型的主要考虑的是短路保护不...

应选择复式断路器(空气开关与    小型断路器有何差别

网友F:
DZ47断路器是属于配电末端线路保护型,用于电动机只能用短路保护功能,如要过载保护要用电动机专用断路器。电机如果是全压起动,还应该用DZ47中的D型,断路器额定电流稍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E:
所谓塑壳复式断路器即有磁动式过流短路保护脱扣器、可调节双金属片过载保护脱扣器,完善的灭弧装置,这是最简单的。功能种类齐全它有很多的辅助配件根据使用需要可选型号。

小型断路器虽然有很多型号但功能单一,一种型号就是一种功能。灭弧装置不是很完善。就像10楼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