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与触摸屏

楼主(2014-03-03):
西门子ET200S与西门子触摸屏通信电缆怎么做的啊

网友A:
CPU----profibus-dp----ET200S----触摸屏

  ----profibus-dp----ET200S

CPU

  ----profibus-dp----触摸屏

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注意DP头的开关

网友B:
西门子本身提供PROFIBUS头。当然波特率不高可以自己做。不过屏需要先连接CPU而不是ET的,就像上面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profibus-dp----ET200...

那个ET200S自身有CPU吧